线路干扰小经验

楼主(2020-06-12):
设备连接位移压力等等传感器,检测波形总是不正常,波形杂乱。于是开始接地,线缆本来就是屏蔽线,但是不管怎么接都不行。然后就检测电源,电源波不正常。于是又加装电源滤波器,加上去还是没什么变化。这就怪了,我的电源是高精电源,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有杂波的。没办法,我又换一个新电源上去,故障依旧。
无意中,我把电源进线插头插在设备外面的排插上,波形好了表情。然后再接入电箱又不行,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的控制柜进线是三相五线的,但是这个三相电源经过线缆,线路上有相互干扰的成份,干扰了开关电源。

网友A: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分享不错
很多时候自控遇到的干扰真的很麻烦!
可以借鉴!

网友C:
我的经验隔离变压器比电源滤波器好

网友D:
那最后是咋解决的呢?还是从外部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最后是咋解决的呢?还是从外部单独供电吗?
现在是单独供电,另外接了一条220V电源线。

网友E:
这个经验分享的好。有过程,有结果。

网友F:
非常好的经验。干扰本来就难搞。

网友G: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H:
对于干扰,我相对喜欢打地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知道了。这就是进柜内220电源的N线和PE线混用了。导致PE线上有电流造成的干扰。所以,在柜内最好不引入N线,220V用380隔离变压器实现。这样就么有外部的N线和PE线混用导致的问题了。不过,你这样的情况,那颗PE线也不要用了最好,采用独立地线接柜子的外壳。代替PE线。

也就是说,第一,柜子里不要引入N线;第二,如果供电提供的PE线不干净,就自己独立接地线,解决外壳接地问题。

网友I: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J(2020-07-13):
经验分享的太好了 感谢

网友K:
楼主直流电源的输入端加装滤波器还是不行吗? 那么市场上卖的电源输入端滤波器是有什么用?

网友L(2021-02-19):
又学到一招。之前遇到过干扰的情况,PLC控制外部设备,有几个点总是有干扰进来,通过查询这几个点所在的设备控制区域,发现有一根动力线靠着这根信号线,简单的隔离一下就好了。我觉得遇到干扰问题要冷静分析原因,从源头找到干扰来源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M:
之前我也遇到光栅通讯干拢,一是开关电源独立从外面进线,二是重新打地线,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N(2021-04-12):
工作中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时总是不经意间发现问题所在,仔细找的时候就是找不到

网友O:
反正我现在有的柜子里面就看到把地线当N线在用,还接着插板来用的

网友P(2021-12-14):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开关电源,什么型号的。我这边也经常遇到传感器输出的数值有波动。

楼主:
开关电源淘宝上买的,航嘉牌

网友Q:
我们是好朋友

网友R(2024-06-24):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