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洗车机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手持洗车机电池的温度检测和电流检测不接可以吗?这种电池太贵了,续航时间也只有十几分钟,我家里面有一块12伏80安时的锂电池,我想加个升压板,然后只接正负极。就是不知道温度检测和电流检测不接会不会导致不工作。【图片】

网友A:
这个还是实践出真理
要是控制板做得完善的肯定不行。
既然有这两个检测装置,那么程序里面肯定会有做相关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实践出真理
要是控制板做得完善的肯定不行。
既然有这两个检测装置,那么程序里面肯定会有做相关保护!
这个应该不会像电脑那么复杂。就单纯的洗车机,就是不知道电路上面能不能屏蔽,看来还是只有实践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