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开关经常失灵

楼主(2020-06-12):
用了很多年的油烟机,现在外面的塑料触摸板不好用。如果油烟机熏热了或者天气好的话,能正常使用。天气冷或者潮湿的话就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善吗?
PS:我直接触摸板子上面的金属按键,百试百灵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湿度大了导致的?
密封防潮处理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湿度大了导致的?
密封防潮处理如何?
拆开了用布擦了还是不行。只有温度高的情况下才好用,它这个触摸的原理是不是利用电容?我把那个金属片距离搞近一点,面积增大一点,会不会就好用?

网友B:
我认为,1试试把按键处的塑料板刮薄些。2改变线路板与塑料板的间距,垫个垫片试试拉大距离。3按键处扣成过孔。

网友C:
1、要么淘宝触摸开关板回来替换。
2、要么电烙铁改电路板,插头通电直接运转,油烟机插头经过排插开关通断电源进行控制。

网友D:
触摸后还有金属按键---神骚设计

网友E:
说到油烟机,建议加一个排风扇,增加排风。这个小东东 就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