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一台移动设备,电缆用的是全封闭金属拖链,拖链长20米。现在问题是拖链有一条25平方的三芯电缆缺相了,有没有快速找到部位的办法?
我们是把电缆拽出来才看见的。(需要拆很多拖链盖板,线缆拽不动)

网友A:
这可能没有好办法……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电缆缺相……

网友B:
没有过好方法,20米的拖链我们拆过,还不只一次,不过线比较细,说起来很气愤,原因是某人拖链选型错误,把电缆弄坏了,一时没有专用电缆,用普通电缆代替,一天换一次,直到到货。

网友C:
可以用那一种感应试电笔,就是可以隔着线皮感应有电的那一种,只把断线的那一根线接上电,用感应电笔在上面划过,没电的地方就是断线的地方!

网友D:
25米的,还是干燥的环境,你可以用测电容的方式,基本可以大致确定位置

网友E:
确实是个麻烦事。所以说首次安装很重要,一定要专业的人士做。要不后期维护很麻烦

网友F:
拖链能从中间拆开吗
如果能,用3楼办法

网友G:
注意是全封闭金属拖链,你只能看到拖链铁皮外壳,连电缆皮都瞄不到,更加不用说用测电笔去感应了。这种基本靠运气,还是老老实实拆外罩吧。

网友H:
珠玉在前了,没看。

网友I:
外挂一颗线,代替断的那棵线。找断点有用吗?还不是三线一起换?

网友F:
网上看到的全金属封闭拖链,不能从中间打开护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主要是想看看断点的位置 其他的电缆是不是也有受损。 怕是拖链内部机械损伤造成电缆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从中间打开,但是由于设计原因,线缆太多,根本拽不动。我们是每隔2挡拆一块盖板,这样才将电缆拽出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既然能打开,那就用优选法找到断点位置,检查损坏原因,加强防护,避免损坏,哪怕是延长更换周期也好
麻烦的更换是先天设计造成,可能的话就此改造

网友J:
既然用到拖链肯定要考虑到无数次折弯的问题,有一种叫超柔耐曲线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F:
那太费劲了,要拆它。这东西是不是值得这么修?

网友K:
整条换吧!

网友L:
金属拖链遭遇了电场屏蔽,试电笔和断点测试仪就是测量电场,也就是你们的仪器对付金属屏蔽无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太费劲了,要拆它。这东西是不是值得这么修?
修肯定要修---换电缆
但不找出损坏原因,那修的日子可就是上日程计划了
如果楼主是外包企业,直接换电缆就是了---找出100个理由让业主换

网友M:
发生缺相还是更换电缆为好,这种情况很快其它相也会出问题,曾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N:
把万用打到电流档【最小档】,黒表笔悬空,用红表笔在线缆表皮顺着线缆走向移动,一边移动 一边观察万用表的显示电流变化,当发现电流明显减小时,此处就是断线处。

网友O:
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慢慢拆吧!
就算你找到中间断点不一样也等全拆出来吗?

网友P:
找电缆断点可用感应电笔,把未断的线接零线,断的线接火线,用电笔顺着找过去,电笔无指示时就是断点。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不过拆履带y也够费劲的。找断点采用优选法呗。

网友F:
回复 网友I:
还可以这样找
先做好标记,再抻出电缆找到断点,回找拖链对应位置,检查可能的机械原因

是不是电缆没使用对?听说拖缆有专用电缆

网友Q:
电缆拆出来换条新的,旧的拆解不就知道坏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太费劲了,要拆它。这东西是不是值得这么修?
肯定要换。拖链长时间弯折,强度逐渐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可以这样找
先做好标记,再抻出电缆找到断点,回找拖链对应位置,检查可能的机械原因

是不是电缆没使用对?听说拖缆有专用电缆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连拖链一起换,正好换下来的拆,一是练手,二是看看电缆到底在什么位置断的,研究它的薄弱环节。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嗯,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