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停电保持专用软元件在FB编程有没有办法取消断电记忆功能。
停电保持软元件与自动分配软元件重叠导致无法ZRST清除。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好方法解决,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FX3U的断电保持区域,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设置起始范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的回复!
你说的是锁存区,也就是附图的“停电保持用”,只能在M0~M1023自定义,
结构化编程需用到自动分配软元件来分配局部变量,但停电保持专用区域又与自动分配软元件重叠,
因停电保持专用
区不能自定义,使得前面图示的编译时与自动分配软元件冲突。

为什么要去断电记忆,如M7000自动分配为驱动马达转动,断电时为ON,再次上电马达就会转动,这样不受控的转动是很危险的。

虽然可以用M8002常闭来上电断开,但这样局部变量多时,很容易出问题。

当然也可以用置位M8032来清,但不现实。会所有断电保持的都清掉,这样是不行的。

楼主:
师傅们有没有好办法呢?

网友B:
可以自定义的吧,我记得在参数里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在M0~M1023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