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 安装USB驱动报警

楼主(2020-06-12):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该怎样解决呢,难道要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A:
卸载重新安装,有时候多安装几次也会成功,实在不行,下个专门修复安装驱动的软件

网友B:
换个电脑试下,可能和你电脑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换个电脑可以。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B:
用三菱的清除软件将三菱软件清除下,再重装看行不行

网友C:
电脑关机再重启试试,不是重启,是关机后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尝试过不行,电脑系统都装了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鬼,只得用串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尝试过不行,电脑系统都装了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鬼,只得用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