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不能修改当前值。

楼主(2020-06-12):
三菱GX Works2,不能修改当前值。连接plc以后(FX3U),X1无法用电脑修改当前值,但是M0可以用电脑修改当前值。这是什么回事啊,求助大神

网友A:
X1有外部接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接线,输入点的值,我记得也是可以修改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那按道理是可以的啊,你换一个其他X点试试

网友B:
X1由实际外接的信号决定 不能强制赋值。
+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所以输入点都是由实际外接的信号决定,不能强制赋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换了,别的输入点还是不行。我用欧姆龙也是可以的,我记得三菱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程序在电脑上仿真状态可以修改

网友B:
别的输入点,对应是X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换了,别的输入点还是不行。我用欧姆龙也是可以的,我记得三菱应该是可以的
三菱可以的,但是有条件:
1、GX Works2不支持FX系列的强制。
2、要想对FX系列进行输入强制,需要使用GX Developer软件。

网友E:
的确,GX Works2不支持FX系列的强制对于在线监控调试相当不方便。
不知道GX Works3支持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的确,GX Works2不支持FX系列的强制对于在线监控调试相当不方便。
不知道GX Works3支持不支持?
GX Works3软件同样不支持IQ-F系列,你需要IQ-R或者IQ-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