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FX5U数据表定位如何应用?看分配的软元件,比如R100开始,数据表1就是R100,表2就是R106,R100-R105 分别代表了什么?看手册R100和R101一组,R102和R103一组,R104一组,R105一组,是不是前R100代表着写入脉冲地址,R102就是速度?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手册啊,5U定位手册下了,没找到相关内容

网友A:
这个设置了使用软元件,那表格中都有地址对应 一行表格会占用几个地址,每个地址对应指令中后面的几个操作数,在定位手册钟有介绍。

网友A:
手册中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