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一台正弦303a 30kw变频器 六片316j驱动三个100a模块 接手时的故障是面板无显示。打开一看,驱动光耦坏了一只,后级对应的两个18V稳压管击穿,开关电源的2225开关管源极到地的一欧(色环电阻颜色是棕黑金金)电阻烧断。其余大体测了一下没有毛病。把主板驱动板和模块上焊接的三个小板儿拆下 几个坏件换好后,加550V维修电源,面板显示正常,小小的高兴了一下,还好开关电源没毛病,我最怕修开关电源了。按启动键过流保护。于是断电短接光耦的14 16角。在上电按启动报输入缺相。于是在保护参数组里屏蔽了输入缺项的检测。此时按启动频率终于开始上升了,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频率长到约5赫兹的时候,面板突然熄灭,两秒钟之后才缓过来。再按启动还是如此,每次长到四到五赫兹的时候就会断电重来,我重复了十来次。捎带着用示波器把六路的波形都测了一下,非常完美。 不按起动屏幕可以一直亮着。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驱动的芯片有短路的或者不良的。于是我把24V风机插上,然后在参数组里把风机改成上电一直运行。此时我没有按启动。但在风机刚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又全部断电重启。风机在直流电源上通电是好的,我无语了,把开关管换了一个不管用。变压器没有可以代换的,我就用万用表量了,自供电绕组是通的,28445脚供电的电容拆下来上面标的是100微法,用电容表测得103微法。把风机拔下,再上电,面板可以常亮。测得控制端子上24v为25v,测得2844 7脚电压为12V多点儿。无从下手了,折腾了一下午。 求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还需要检查哪儿?我会认真听取大家的建议。挨个试一下。

就是这块板 这是我还未插手修时的样子
==-=====================================

已解决下图黄色键头所指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电容另一个是我飞的段漆包线,飞线的地方原先烧断了。我原以为先修电源这两个地方先不弄也没事就先没弄,结果电源带载能力这么差,原本报着试一试的想法就把这两个地方补回去,结果居然就好了,风扇带的呜呜转。不知其原理,大家别见笑

楼主:
水平有限,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同为自学,有问题就网上查,好在现在的网购好,基本上都能买到。

网友B:
   看样子是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可能的原因有:一是开关管栅极电阻阻值变大;二是7脚自供电整流二极管性能变差或滤波电容漏电;三是变压器二次端滤波电解电容漏电或容量变小。

网友C:
我倒觉得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阻值不正常,导致带载过流保护引起

网友B:
   有始有终的好帖。

网友D:
那根漆包线连接的是母线正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