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2):
求助,西门子6SE7016 0TP50 书本型小功率母线供电
原先故障时F025 手册查到是U相短路UCE关机。测量发现是igbt的模块坏了。因为以前也遇到过,更换后测了下电机能动就没在意,装到机器上后发现有点运行无力,且电机停在一个固定位置时电机启动不了。电机的型号为西门子1FK7042 5AF71 1EA0的带编码器伺服电机。

替换法排除了部分,现在问题出在这块板上,IGBT模块为13AV126V1,换过全新的故障还是这样。
6个A1458的光耦也全换过,故障依旧。
扫地雷是的排查了个原件,与号的板子对照着测量未发现异常,背面的4个白色光耦也换过。
现在故障时没有的,但运行是电流大且电机震。
测量了输出电压福禄克87v开了低通测得
设定30HZ运行时正常变频器三相都为43v  故障的板子UV 50V  UW 47V  VW  54V
设定50HZ运行时正常变频器三相都为70v  故障的板子UV 75V  UW 75V  VW  81V
运行到70hz以上时电机抖动没有了,可能是应为电机的惯性原因,但电压依旧是不平衡的。
现在查不出是哪里问题了,求助

楼主:
自己顶上去,求图纸有吗?
最新情况,测试几次发现,有几次带故障运行会后无缘无故就正常了,三相电压平稳,电机也不抖动了。
莫非是哪里接触不良,虚焊还是过孔的地方有断线。运行段时间后主板变热就正常啦??

网友A:
如果怀疑由于温度升高而正常,冷态不正常,试一下:冷态,运行,测输出,热风枪,吹可疑器件。
电解电容也不要漏了。。。曾经用此法发现几个电解电容的性能故障。

楼主:
原因找到了,经过一天的查线。图中第三条线居然似断非断的状态。测量出来有120多欧的电阻。然后刮开里面腐蚀掉了,补上测试不在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