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PLC 梯形图中怎么表述IF语句 用什么符号-.- 求解答

楼主(2020-06-13):
今天在千呼万唤中写上了第一步启动程序 现在就是if语句 该怎么写 有大哥帮忙解答一下不 大恩不言谢

网友A:
在梯形图中使用比较指令

楼主:
比较指令 是哪个代号啊

网友B:
看你判断条件是什么了,数值量当然用比较指令,数字量用常开、常闭就可以了。还有很多,也可以用条件跳转指令,一般比较指令都是comp标示,具体要看你PLC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佬 我用的是Q系列模块 现在就是把供料送到平面 用感应器检测是否有料应该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C:
怎么感应到的?传感器通还是不通?

网友D:
if
你倒是说说看if啥,不然人家怎么说呢!!

网友E:
if语句等同于PLC的比较指令,比如说:
以下指令:当D0 > 0时,M0=1,否则M1=1

网友F:
感觉既然学梯形图,就按照梯形图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IF,判断条件,符合条件,进行对应的下一步处理。

网友G:
看标题就知道是玩C语言的,不会以玩PLC,和我一样,我是干脆不玩PLC,受不了它的编程方式。

网友H:
就直接两个竖杠类似 | | ,用法 X1 | |  --------Y1()意思为当X1 为1时Y1导通

网友I:
赞同10楼,哪有什么if语句,就是根导线,搭上就通电,如果非要if的话,if 接通(或者如你们非要的==1) then 有电(危险).
自然状态的语言,不要用程序去理解.这个故事就是郑人买履.
梯形图这样表达:|--[脚]----(鞋).
程序这样表达:if 脚的尺=(=)鞋的长度 then 鞋合适;
或者如其它: |----[comp(脚的尺,鞋的尺)]----(鞋)
或者:|--[= 脚码 鞋码]--(鞋)
或者:|--[not<> 脚码 鞋码]--(鞋)
或者:|--[<0.1 绝对值(脚码-鞋码)]--(鞋)-估计这样才能买到鞋.
也许结果:
|--[脚码丢了]----(回家量脚)-

网友J:
X1表示感应器,如果有料X1导通等于1,M10导通。否则M20导通。

网友K:
if(){
...;
}else if{
...;
}els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