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调试

楼主(2020-06-13):
请问一下大师傅,西门子440变频器如何能够实现无负载试机……。谢谢!

网友A:
接个灯泡试机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7

网友B:
说明书里面讲的很详细,认真学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灯泡试机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7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无负载试机?有什么意义呢?总是看到这样的问题,莫名其妙的。变频器输出悬空,能试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负载试机?有什么意义呢?总是看到这样的问题,莫名其妙的。变频器输出悬空,能试什么呀?
在检修设备的时候可以快速判别是变频器还是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D:
变频器小功率的很多都可以不用调试,但大功率的带电机在运行前可以做一下自动识别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灯泡试机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727
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我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P3调到3,P10调到0,怎么调试参数显示不完,其他变频器都是对的,谢谢!

网友E:
好像在故障报警参数中 把一个欠压报警参数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你把P1300 = 0试试输出悬空,上电后看看是否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P1300 = 0试试输出悬空,上电后看看是否报故障?
现在已经弄好了,调试的时候把P03调到3,P04调到零0,所有参数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恢复出厂设置,在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