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3):
请教大家,图中的黄圈是油罐子(具体叫什么名字),然后通过油管连接的气缸(但是这个气缸也有进油口,所以这是气缸吗),我把泄压阀打开之后,换油管,油还往外冒,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气-液型增压缸?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呢

网友B:
可能是恒压罐。用于确保部分管路的压力的

网友C:
照片拍的太局部了,来个完整图,看看上面有没有型号

网友D:
这个罐子稳压/增压用的吧!
类似有些成型机上面配的增压用!

网友E:
怀疑你的是增压缸

网友F:
液压油起阻尼作用,保证缸杆稳定伸出。气压可以保证缸杆的伸出力量。

网友G:
储油筒吧,气油转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想换油管的话,是不是把泄压阀打开就好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如果已经没有压力,可以把储油筒放倒,进气口封住,就能换出油管了,免得把油全部倒出来、又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