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3):
我在用三菱mr-je-c伺服控制电机走轨迹定位时,给定一个-5mm的值,该值超过了下限位。当下限位触发后,无法通过反方向的轨迹定位方式离开下限位,并且此时伺服放大器报警90.1

不知道群里的大神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网友A:
有时到限位动不了了,我都是关电了没有抱闸的话,手动推一下,离开限位区,再启动回零点

网友B:
我现在是je-c经常报网络故障,一天好多次。

网友C:
轨迹模式走定位不准确的,会过冲,想精准定位走连续模式,多年经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前辈,轨迹模式和连续模式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