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4):
一机子变压器次级15v整流管烧裂,初级吸收回路二极管烫黑(未坏)
换完次级二极管,查完次极所有回路无短路,初级3844同边稳压 振荡  输出 吸收回路都正常.
上电次极电压低 24v剩8v。开关管,吸收回路电阻严重发烫,这时候开关变压器一点温度也没有
这样故障锁定变压器本身,为了更确定,取一维修变压器挂上试机(次级留一路15v反馈)

再次上电测量次级14.96v,试机一会儿,开关管温度也正常了,变压器坏了那新动手换了

此机修复后,把换下变压器拆开如图

这款机子一样故障己修3台了,应该设计缺陷

网友A:
路过见识了。谢谢分享
变压器旁边加个风扇就行了

网友B:
变压器不用敲坏,可以自己重新绕。电茶壶有吧,把变压器放到里面煮,多煮两次就能完整拆下来了。

网友C:
楼主电子电路基本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