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4):
各位老师好!本人初学PLC,手头有一个中达优控的一体机(MC-24MR-4MT-500-FX-C),写了个起保停程序,用触屏起停没有反应。画面已经传到屛上了,但按了画面不动PLC也不动。plc程序我用端口试过没有问题。就是触屏好像和程序没有联系上。请各位抽控教教我,非常感谢!那个触屏按钮对应选的是M0和M1.期间选过交替和点动。都没有用。

网友A:
把你的plc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你直接试下Y0控制看下;这个就算你PLC里没程序也可以;
M0 M1这个你还需要把对应的PLC程序下载进去;

网友C:
那个屏有个开关,要打开ON。

网友D:
程序地址搞错了吧
正常是用内部点m

网友E(2020-08-13):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了,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