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4):
各位大神,大家都从事工控多年了,想问下,哪款HMI触摸屏软件可以不用实物触摸屏,只把软件安装在电脑上,就可以直接和PLC或者其他控制设备通信啊!!
在没购买触摸屏之前,和PLC调试,很有用处的,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样HMI的软件可推荐的!!

网友A:
三菱有,SoftGOT,但这个要购买硬件加密U盘。

网友B:
wincc advance应该可以,博图里带的。

网友C:
IFIX  WINCC都可以

网友D:
其实就是触摸屏硬件仿真?就跟PLC程序仿真一样对吧?再怎么仿真,还是建议用实物测试实在。

网友E:
MCGS可以模拟和PLC以太网通讯

网友F:
西门子的wincc,ab的ftv,应该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IFIX  WINCC都可以
ifix支持屏吗?

网友G:
如果是触摸屏的话,就是  在线仿真  功能,这个一般的触摸屏都用。

如果是组态软件的话,像易控的话是可以完全仿真,只是只能最多运行2小时,如果要连续运行买加密狗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是我没认真看需求,打扰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我没认真看需求

网友H:
威纶通昆仑通态都可以吧?codesys也可以

网友I:
楼主说的这个要求不就是在线仿真吗
一般的屏应该都是支持的吧

网友J:
威纶通 WinCC flexible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K:
很多HMI软件(欧姆龙NB、威纶通实测可以)可以在线仿真,串口、网口都可以,不过一般都有时间限制,10分钟 半小时这种。
组态软件可以电脑运行,力控可以,没授权好像点位时间都有限制(小声说下,有破解补丁,用于学习测试,不可用于工程是没问题的)。
以上。

网友L:
楼主说的这个要求不就是在线仿真吗?
很多的触摸屏软件都可以的。施耐德触摸屏软件,西门子,欧姆龙,三菱等

网友M:
在线模拟功能
基本上触摸屏都支持。
有时间限制。有些是两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