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电流计算

楼主(2020-06-14):
55千瓦的离心风机,星三角启动,完全启动后电流只有55A么?这个正常么。
风阻还挺大的呢

网友A:
你测量在哪个位置?测量空开输入端,额定电流应该有110A左右了呀!

网友B:
离心风机的电流大小是与流量成正比的

网友C:
55a应该是相电流。线电流应该是104a。

网友D:
这个得看实际情况
负载大小才是关键
55A也有可能是正常的。选型大风机负荷过小!

楼主:
风机负荷跟风阻有关系么?

网友E:
这个要看你测的是电源进线的电流,如果只有55A!说明大马拉小车!
如果是测的只是一个接触器的电流,那是已经满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