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4):
有五个安川伺服,只有一个报电压400,大师们能把这一个的一个报警电压值调高一点

网友A:
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你可以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如果超过太多,就是检测电路问题,这个没法修改的,需要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你可以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如果超过太多,就是检测电路问题,这个没法修改的,需要维修。
会不会是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和电压波动没关系,因为是五个在一起只有这一个报警,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压波动没关系,因为是五个在一起只有这一个报警,修吧
驱动器的型号不同,电源电压是相同的,内部检测电压会不会不同?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算电路设计和所用原件不同但检测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另外再告诉你,我修过的安川伺服750-15KW内部电压检测电路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