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4):
W_1 是按钮,按下=1,松开=0;

TEMP TEMP2是监控脚本状态的

脚本是想取W_1的上升沿,D0自加一。

发现一个问题,按下D0+1.松开,D0再次+1.。。。。逻辑好像没问题吧。。

通过监控发现,按下W_1,TEMP2去会ON一下,松开也会ON一下。

楼主:
GIF效果图:

网友A:
执行顺序引起的.
tem2=(w_1==1) & (temp==0);
或者离散量精简:temp2=w_1 & (!temp);

网友A:
另外,最好不要在"程序运行"中去执行,这将改变程序运行时间,并且拖慢程序运行,因为每隔这么多时间都要运行一次.
在画面运行,或者事件(数据改变,条件动作)中去定义.
1.条件动作:
自定义: w_1,为真时
动作: d0=d0+1;

2.数据改变动作--w_1,
代码:
if w_1 then    //上升沿
   d0=d0+1;
endif
甚至更简单,不要判断上升沿:
d0=d0+w_1;    //这种在离散量,不做数据类型检查时有效,是不是很神奇啊???表情但却是不规范的.

继续重复多嘴一次,if 对于离散(布尔)量,不需要==,这样显得更帅更专业兮兮的.
算了,还是在这补吧, 利用缩进要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最好不要在"程序运行"中去执行,这将改变程序运行时间,并且拖慢程序运行,因为每隔这么多时间都要运行一次.
在画面运行,或者事件(数据改变,条件动作)中去定义.
1.条件动作:
自定义: w_1,为真时
动作: d0=d0+1;

2.数据改变动作--w_1,
代码:
if w_1 then    //上升沿
   d0=d0+1;
endif
甚至更简单,不要判断上升沿:
d0=d0+w_1;    //这种在离散量,不做数据类型检查时有效,是不是很神奇啊???表情但却是不规范的.

继续重复多嘴一次,if 对于离散(布尔)量,不需要==,这样显得更帅更专业兮兮的.
算了,还是在这补吧, 利用缩进要好看点.

d0=d0+w_1;  这个有点屌炸天。。。

感谢,测试了,确实可行。

网友B(2020-12-19):
回复 网友A:
最近在研究forcecontrol,偶然间看到这个帖子,P佬确实厉害,但是允许我吐槽一下 这个软件太难用了是我没用习惯的缘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研究forcecontrol,偶然间看到这个帖子,P佬确实厉害,但是允许我吐槽一下 这个软件太难用了是我没用习惯的缘故吗
大概都差不多吧.
如果说太难不难,就想知道您以前用过什么?和谁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用过两次  剩下就是西门子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用过两次  剩下就是西门子的了
西门子是著名的难用. 也许你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