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5):
10KV液阻起动柜,通电后水箱围板和固定板之间火花直冒。
直接原因:柜内湿气太重,加热器损坏,绝缘树脂板上水气附着。

疑问:
1)如果像这样高压电有明显的爬电放点现象串入接地回路,对于通讯线有何影响?
2)通讯线屏蔽层如果是PLC柜端单端接地受影响大不大?
3)如果PLC端的信号接地和动力接地共用影响又几何?

楼主:
ABB的仪表端RS485接口全部损坏,但还好没有扩散开,PLC柜端的485转232接口附近冒烟烧坏,原因待定,不确定是不是上述原因。

网友A:
看样子用水电阻的不少,改不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用水电阻的不少,改不改呢?
改吧,尤其是没有后期保养和维护的。

网友B:
设计错误迟早会发生这种问题,最好改造将水箱移出电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错误迟早会发生这种问题,最好改造将水箱移出电烤箱。

分开放置还是会出这问题,保养维护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C:
应该主要还是加热器损坏了吧

网友D:
这个水阻柜做好复杂,变频还有触摸屏

网友E:
第一次见这样的设备,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主要还是加热器损坏了吧

是的,这种柜子加热器很重要,本来里面设置了左右下方,和二次线路区域都有加热器的,分别由两个对应的控制器来控=控制,但都坏了,管理人员根本就没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水阻柜做好复杂,变频还有触摸屏
是的,关键有这么多设备还老出问题不好使

网友F:
感觉这种水阻柜不靠谱。笼型电机直接给定子串水阻一是危险二是启动性能差。高压电机要是不舍得配软启动和变频器还是优先选择绕线电机,转子回路串水阻,启动转矩大而且安全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还真有人敢用这种方式!

网友H:
水阻主要还是价格有优势呀,但是图上这个水阻控制做的偏复杂。emmm,或许不应该叫复杂叫认真。

网友I:
用水电阻的要经常检查保养,否则就会发生此类故障..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定子回路串电阻启动,得调节加速时间,不做这么复杂没法常工作。

网友J:
高压电机定子串水阻,落后的启动方法,维护量大,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