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5):
由于每个SCR程序段都要输出Q0.1,俺的程序是按照图示写的,

请问这样写好,还是在某个程序段直接置位Q0.1好呢?

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这样好点吧,如果置位,还需要复位.

网友B:
最好是s控制m点,m点再去控制q点。这样不会有双线圈问题,控制也更灵活

网友C:
我也建议用M点去做控制中转,然后由M点再去输出Q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