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卡顿

楼主(2020-06-15):
触摸屏出现卡顿现象:
描述如下:
问题一 点击触摸屏的动作按钮后,执行元件立刻就会接受到信号,反馈到触摸屏的指示灯软元件要等5-6秒时间才会亮。

问题二 点击触摸屏的动作按钮后,执行元件立刻就会接受到信号,反馈到触摸屏的指示灯软元件要切换一个界面在切换回来指示灯才会亮。
(一屏多机。触摸屏型号为GT2107.PLC为两台FX3U)

网友A:
感觉像是地址冲突了

网友B:
触摸屏和plc怎么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与PLC采用以太网连接的

以太网模块采用FX3U-NET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钮点动都是可以的,只是状态显示会出现卡顿

网友C:
如果可以试试只接一个plc,再只单独接另一plc看看情况,判断通讯是否通畅。硬件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D:
GS2107-WTBD,虽然属于经济型的屏,速度会慢点,但是5-6秒,这样还是不正常的
用一个PLC先连接测试下
或是做个简单的界面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独连一个PLC都没有问题,两个PLC一起连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先用的是GS2107的,因为比较卡换成GT2107了,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E:
5~6秒也太慢了,通讯参数试着改下看看有没有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