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7s7r6 报警100

楼主(2020-06-15):
安川sgd7s 7r6 报警号100,模块已换,光耦也换了,找不到原因,求大师指导,多谢

网友A:
电机动力线短路也可能报这个警,既然修了驱动器,建议从外围考虑考虑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指导,我在工作台台测试,线很短,查A796J 供电电压3.28v,(过流检测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