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5):
如图,我试着写了段小程序,循环判断3台泵,当有运行信号时,对应时间每秒加1,MMC是一个周期有效的秒秒脉冲信号,发现时间是没有累计的,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and "mmc"那有问题,实际这个条件难以满足.
不如用mmc当一个事件(条件),当它上升沿,这些就加1.

楼主:
我是奇怪SCL里面怎样处理这样累加的问题,因为类似的方法我再smart200里面用梯形图就没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1的表达式我没看懂什么意思,再者MMC要用上升沿
运行时间:=运行时间+1

网友C:
算法更适用于SCL编写吧,这种还是用梯形图更为直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我试着写了段小程序,循环判断3台泵,当有运行信号时,对应时间每秒加1,MMC是一个周期有效的秒秒脉冲信号,发现时间是没有累计的,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TIA V14或以上版本可以使用RUNTIME指令进行运行时间累计。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那个秒脉冲定义的有问题,RUNTIME那个指令的输出结果是实数,不知怎么转换成秒或分钟单位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