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5):
 电脑版控制自动靠尺失灵 没有手动调整装置 屏显正常 当前数值显示同步   按标识联系厂家说是挂牌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理解,,,外围极限控制电源 驱动  安全行程线路都没问题 控制回路全部AC24V  检修没有走弯路   分析是没有输出 继电器不动作靠尺电机无法启动,,,

网友A:
有可能是靠尺减速机断轴了。

网友B:
这个不好说是哪里问题,有图纸就相对好分析,毕竟这个联锁的地方不少

楼主:
解决问题容易发现问题很难 通过心脏搭桥问题解决了 看看我是怎样解决的

这里没有输出,增加了两个按钮搭桥将信号强制送出

网友C:
修这玩意需要图纸,就算没有图纸自己心里也要装有基本原理图纸,才好下手。

网友D:
总共有6个接触器,就算没有图纸,顺着电线摸,最多1天也能重新绘制出原理图。

楼主:
外围已经检查确认没问题 并且发现主控板没有输出 也就没必要把全部线路弄明白 电动 液压自控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没必要走弯路

网友E:
主板没输出,一般是输入与设置参数有问题
板子很少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板没输出,一般是输入与设置参数有问题
板子很少坏的
我怀疑加减触键有问题 电脑版拆不开 不让修 被铁皮封死 没有可拆卸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