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台达变频器遇到的困难

楼主(2020-06-15):
c2000的功率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改功率呀

网友A:
这是厂家内部资料!你很难找到。

网友B:
没有存储芯片吗?

网友B:
U5是什么芯片?

楼主:
主板问题报VFDR换一个新的卖家说通用的功率电压得自己改

楼主:
上电显示0.75kw230v,我的是3.7kw380v的弄了半天也没搞清楚

楼主:
哪位大神指教报VFDR是哪个件坏了??

楼主:
U5是RS256B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原来的这个芯片换过来试试。

网友B:
如果你有读这个存储器的编程器,麻烦把两个芯片读出来上传一下。

楼主:
新的板子退回去了,知道报这个故障是哪个元件坏了吗?

楼主:
新的板退回去了。知道报这个故障是什么元件坏了吗?

网友C(2022-09-03):
需要找对应EEROM程序重新写一下就可以了。前提是CPU板要一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