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字符串转换浮点数问题

楼主(2020-06-15):
如图所示,寄存器的字符串分别代表[X],[Y],[Z]的偏移量,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X],[Y],[Z]分别转换成实数。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先把单个的字符通过HEX指令转换成数值,然后乘以倍数再相加,最后转成浮点数。假设位置是12345,先把ASCII的12345转成单个数字12345,然后1*10000+2*1000+3*100+4*10+5=12345(这时才能读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五),最后把这个12345转成浮点。

楼主(2020-11-09):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21-02-22):
三菱5U多个ASCLL转字符首位ascll必须是+-号或者空(H2B.H2D.H20),后边的码只能是0-9或者空或者小数点(H30H39或者是H20H2e)否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