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5):
给了启动指令,电缸有时会不动作,时动作时不动作,什么原因

网友A:
走通讯还是走脉冲的,读它的状态啊,有没有报警,指令有没有冲突。
尽量做完善,不是能用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的通讯,而且每次不动作都是向下的动作不动作

网友A:
软限位,硬限位查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plc有几个传感器输入信号也是走的通讯,我该怎么查这几个传感器对电缸的运动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IAI电缸

网友B:
描述再详细点。
向下都不动作?还是向下偶尔不动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缸移动位置给定→延时→电缸启动
顺序不能错,也不能同时进行,加个小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偶尔向下不动作,一小时差不多三次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我估计是PLC时序的问题,到底有效触发没有可否有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延时一般加多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一条产线程序一模一样,从没发生过不动作

网友C:
回复 楼主:
IAI电缸的动作时序问题。
延时6ms就可以了。

网友D:
电缸走的是什么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cclink吧

网友E:
那看通讯控制的这个信号,到底通了没有?
找到对应的地址,监控程序查看。

网友F:
程序一样,难道是参数配置不一样?

网友G:
我用的IAI走的IO,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时动作时不动作,怀疑就是时序上有问题

网友H:
楼主可以考虑在线监控一下看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