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如何批量输入大量32位数据?

楼主(2020-06-15):
这次做的一台设备采用XDM系列PLC,应用到200个位置,
需要输入600个32位数据,请教大家如何快速输入?

网友A:
这个似乎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不管哪种形式你都得输入

网友B:
有规律就好处理,没规律没简单方法

网友C:
如果没有源数据,那得一个个输入,如果有表格形式的可以考虑复制拷贝。

网友D:
所以说,表格的重要性来了,对于PLC批量性的数据,还是表格上先弄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次做的一台设备采用XDM系列PLC,应用到200个位置,
需要输入600个32位数据,请教大家如何快速输入?
需要提供设备的硬件组成架构,比如只有PLC和触摸屏,触摸屏啥牌子?能否插U盘导入EXCEL表格数据?或者有上位机电脑工作站?电脑安装上位机组态控制软件?然后通过电脑软件,用以太网的方式传导600个数据给PLC?

楼主:
信捷plc不支持整体32位数据输入,批量赋值的方式有两种:
1.初始化赋值,可以匹狼复制粘贴EXCEL数据到初始化数据里面,但是只能是16位的
2.自由监控,可以赋值32位的数据,但是只能一个个粘贴,不支持批量。
600个数据随便输入一下也花了好几个小时了,想想脑袋都疼。

网友F:
老老实实的慢慢输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