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富莱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20-06-16):
有两台旧KFL变频器,不会接线,求助大家,谢谢

网友A:
很难找到!小厂小作坊生产的,内部参数无法设置,只有靠经验启动变频器,先确定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电压,再确定输入和输出端子。启动:先用面板可能启动,不能启动那么就是端子控制启动了,GND与DI1短接可能启动,方法多种!看楼主注册时间也是老工控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