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也中暑?

楼主(2020-06-16):
两个32A3p漏电断路器居然烧成这样,负载是两台1.5KW轴流风机;经检查风机没问题。

楼主:
开始我以为是接线松动导致,经检查没问题。断路器壳体应该是阻燃材料才对啊。

网友A:
如果线头没松,是不是线小了,要不怎么会烧

网友B:
1、就算接线端子牢固,你断路器里面的动触点和静触点能保证接触完好?
2、再怎么阻燃,也只是把燃点提高而已,并不能根治烧毁,电气接触不良产生的打火,短路或者过流导致高温,能融化铝线铜线,你觉得啥阻燃材料能抗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头没松,是不是线小了,要不怎么会烧
内部触点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C:
接线紧固也不能保证内部触点良好,所以便宜的断路器出现这样的问题多……

网友D:
综上所述,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E:
这种空开出现这种现象正常啊!内部触点质量不过关啊!

网友F:
坏了就换新的;

楼主:
难道正泰电器还不算知名品牌?

网友G:
在有选择的前提下我是不会选择正泰的
还有一个是不是真货也很关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32A3p漏电断路器居然烧成这样,负载是两台1.5KW轴流风机;经检查风机没问题。

网友I:
长期接触不良碳化然后短路。

网友J:
这个烧的厉害了,平时检查没看到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H:
老油条就是不一样!这个只要拆开看过微断内部结构的就知道原因,接线不良没得洗。有少部分断路器结构有差异,触点接近出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个32A3p漏电断路器居然烧成这样,负载是两台1.5KW轴流风机;经检查风机没问题。

你这个是纯碎的断路器,我发的是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右边一个接触器烧坏旁边一台也遭殃了,并且烧坏的位置是出厂前连接好的线,如果真是接线松动引起那应该是这个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纯碎的断路器,我发的是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右边一个接触器烧坏旁边一台也遭殃了,并且烧坏的位置是出厂前连接好的线,如果真是接线松动引起那应该是这个位置。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那些漏电保护断路器是由普通的断路器+漏电保护附件组合而成的吗?你没有看清楚你的那些断路器烧坏的地方都没有触点吗?

网友H:
请与上面第二张图对照看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L:
使用时间长了,内部接触不良导致发热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时间长了,内部接触不良导致发热烧坏
是的。已更换施耐德产品。

网友M:
老兔子的图,标注都具有专业性,分析的非常对。

楼主:
老兔子非常专业,图做的也不错;分析的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