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0-06-16):
如图:电流互感器,接电流表,其中通过一个互感器S1和S2反了,这时,电流表会正常显示吗?

楼主:
大家看B相互感器

网友A:
通过B相电流表中的电流相位与正常B相电流相反(相差180度),但是,因为电流表是交流电流表,所以显示的数还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B相二次接线接对也不好,S2进表,那要分清P1、P2有什么用。如果二次侧要接电度表的话就是读数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相二次接线接对也不好,S2进表,那要分清P1、P2有什么用。如果二次侧要接电度表的话就是读数反转。
是的,返样接到电度表上后,计量是不准的

网友C:
只有三分之一电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接的是电流表,只是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的是电流表,只是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接的是电流表,只是显示

网友D:
我猜测A,C两相电流显示一样,B相电流显示偏大

网友E:
如果是做计量或者保护就有问题
其他的倒是没多少影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影响不大,最好不要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