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6):
一台DCS400直流调速器,通电后,给定启动信号,但不给速度的情况下,电机会低速转动,求各路大神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其他功能全部正常。
速度信号0V,电机低速转动,或者切换本地面板控制,按下启动按键,显示0rpm,但是电机会转。
已经换过一块电源板,故障依旧。

楼主:
经过更换一块电源/驱动板后,故障依旧

网友A:
把零速逻辑的最小电平设高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过0速对应的参数6.02。设定-0.04,情况有所好转,但电机轴还是抖动,并伴有低速正转,然后又反转回去。
0-0.1,-0.1-0每个数值都试了一遍,都是不行的。不会静止不动。
目前调换一块主板之后,零速可以静止不动了,调速到1000转,再调回零速,也是静止的。
证明是主板损坏造成的。目前正在查找是哪些元件损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照一般思路,注意电路板中运放的零漂是否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