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6):
安川U1000变频器,带PG矢量控制模式,扭矩限制模拟量4-20MA电流提供,转速控制 ,在空载的情况下,电机只能以极低0.5HZ频率转动,给定转速调高也不起作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设限了 ?

网友B:
先用无编码器的控制运行一下,看看是否能转起来,然后再说有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这样就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C:
反馈编码器是否与电机同轴,我猜是不同轴。可以在空载同时手动转反馈编码器,看看是否还有此现象。

网友D:
我看着像是PG卡和编码器没有匹配好,建议重新进行变频器动态自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同轴安装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转为无编码器运行,参数都会改变了,因为是维修设备,不想动内部的参数。变频器之前是运行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编码器矢量控制,如果信号的相序与电机电源的相序(旋转方向)不匹配,也会出现转不起来的现象。

网友E:
怀疑你的编码器接线有错,如果电机启动后时间不长就报过流就肯定是编码器接错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提醒,确实和相位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PG板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一般用有编码器矢量控制,在调试时,先用无编码器运行起来,检查编码器信号的正确性,确认无误,再改成有编码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