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071ip触摸屏表格制作

楼主(2020-06-16):
我想监控Y0的接通次数。要求是:可以导出来变成Excel表格,格式如图。我做了一个但是接通一次记录好多次。

网友A:
接通的次数应该是在PLC里面统计到计数器或者寄存器里面,然后再显示出来。如果要记录每次的导通时间可以用 事件登录 功能,保存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的次数应该是在PLC里面统计到计数器或者寄存器里面,然后再显示出来。如果要记录每次的导通时间可以用 事件登录 功能,保存到U盘。
关键要导出来弄成Excel表格,还要记录每次接通时日期和时间。搞了半天也没弄出个头绪。

网友A:
这个型号好像不能导出,但可以保存到U盘,也就是U盘要一直插到触摸屏上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连U盘的插口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