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类型

楼主(2020-06-16):
这种电磁阀适合长时间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电磁阀适合长时间供电?
长时间供电后线圈烫手啊,

网友A:
如果是空压机内部的零件,那就没事,因为空压机内部的温度相当高,即使不工作,也有高温,因此电磁阀的线圈必须选用耐高温的绝缘等级(F级)。

网友B:
流体温度高不高

网友C:
那就用反逻辑的阀呗。常断电接通或断开的阀呢?让阀的逻辑适应于断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体温度高不高
流体温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空压机内部的零件,那就没事,因为空压机内部的温度相当高,即使不工作,也有高温,因此电磁阀的线圈必须选用耐高温的绝缘等级(F级)。
不是内部使用的,电磁阀也不是一直供着电,间断性的,但这样电磁阀的线圈温度摸上去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