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6):
施耐德220伏的继电器,长时间吸合,摸着烫手,正常么?
还有个24伏,吸合时间几个小时,摸着也挺热的了,没有达到烫手的感觉

网友A:
长时间吸合持续有电路,摸着有点烫,算正常

网友B:
线圈通电发热是肯定会有的,你连着用几天都正常工作,就不用管它;

网友C:
看到这里想到一个关联的问题,保护回路里到底是取NC还是NO的问题。

诚然很多时候如过仪表等设备自带的触点容量足够的话直接串入控制回路,但出问题保不准仪表等部件本体都烧坏。
很多时候都是经过继电器的,这时候如果取仪表的NC转接,继电器就要一直工作直到仪表输出故障或者出现问题,如果取NO又担心断线。

低压的控制回路中相信大家都是取NC串入回路的居多,但在高压回路不管是起停还是急停却都是几乎都是NO。

网友D:
长时间工作的建议用DC24V的,我们的设备都是长期工作的,最少24小时长期吸合,从来没有烧过,而且用的是正泰的

网友E:
正常的,会达到热平衡,就是发热量和散热量平衡,温度不再升高,这个热平衡温度厂家都考虑到了,在寿命时间内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这个应该正常吧

网友H:
部分的线圈会直接烧了,1810的220的线圈,遇到过

楼主:
这个继电器做合闸信号用啊,一直是接通的。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刚刚测了下温度,6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