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ine Expert V1.1 如何改为中文语言

楼主(2020-06-16):
Machine Expert V1.1 如何改为中文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chine Expert V1.1 如何改为中文语言
你可以尝试:
TOOL--->OPTION--->International Setting中选择与系统相同的语言。
然后重起软件:
如果不能改变语言,请重新启动软件的安装程序,添加中文语种:
然后再进行上述语言更改。

网友B:
学工控英语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