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电脑与信捷PLC连接成功后,但是看不见程序,是不是这个plc加密了?

网友A:
有没有读出来呀,加密的话会有提示的

网友B:
大部分都是保密下载的

网友C:
连上读取一下,如果没内容说明PLC下载时设置了;

楼主:
没有需要密码的提示,只提示电脑与plc连接成功,怎么操作都看不见程序。之前一直是用三菱的,这是第一次接触信捷,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D(2022-11-21):
回复 楼主:
我这边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