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看到一个继电器帖子,想到一个关联的问题,保护回路里到底是取NC还是NO的问题。
诚然很多时候如过仪表等设备自带的触点容量足够的话直接串入控制回路,但出问题保不准仪表等部件本体都烧坏。
很多时候都是经过继电器的,这时候如果取仪表的NC转接,继电器就要一直工作直到仪表输出故障或者出现问题,如果取NO又担心断线。
低压的控制回路中相信大家都是取NC串入回路的居多,但在高压合分闸不管是起停还是急停NO用的不少。

1)PLC信号输入你取NO还是NC?
2)起/停/急停等控制回路你用NO还是NC?
3)保护回路你是取NO还是NC?
你是怎么选择的?请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根据传统电路流传下来的传统,急停等安全元件用NC常闭,一般控制信号用NO常开。

网友B:
安全回路用NC

网友C:
急停按钮就是用NC常闭。

网友D:
1,这个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把握“如果出现断线或失效,对逻辑的影响要降到最低”这个原则,一般来说优先选用常开(NO)。
2,一般启动用常开,一般停止用常闭。特殊设备紧急启动设备可能用常闭,停止可能用常开。这个仍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3,保护回路优先选用常闭。

网友E:
在按钮机械回弹里面常闭触点断开比常开触点闭合响应快。

网友F:
1)PLC信号输入你取NO还是NC?NO
2)起/停/急停等控制回路你用NO还是NC?停、急停NC
3)保护回路你是取NO还是NC? NC

网友G:
急停保护好像都是用的常闭点吧!
控制回路用常开点的居多。这个还得看实际情况!
常规的我们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这是某省设计院的图纸,大家怎么看,10KV的机组,保护跳闸全是NO。

我见过的几个省的设计院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个要根据具体电路来分析,把握“如果出现断线或失效,对逻辑的影响要降到最低”这个原则,一般来说优先选用常开(NO)。
2,一般启动用常开,一般停止用常闭。特殊设备紧急启动设备可能用常闭,停止可能用常开。这个仍然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3,保护回路优先选用常闭。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条相当有道理,应该考虑在失效情况下的影响,能否进一步举个实例。

楼主:
再发一张,都是与安全相关的,有NO也有NC,这是某项目的自动化明细表,共计与2000+个传感器/仪表相关,至今没弄懂为什么有的NC有的NO。

网友H:
1)PLC信号输入你取NO还是NC?
答:NO,就算急停信号,PLC的输入也是NO,我的设计上PLC只取NO点,方便编程,但是我会在急停的同步侧NC点串入控制回路,在线路上保证
2)起/停/急停等控制回路你用NO还是NC?
答:在控制回路上,起NO,停和急停NC,理由同上
3)保护回路你是取NO还是NC?
答:NC,理由同上

网友I:
干扰严重的场合,传感器输入信号使用常闭(NC)应该更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比如液位控制,给容器加水,到达高位停止加水。通常选用常闭开关,水位到达断开开关。如果断线,这表示水位到达,不再加水。这样就防止水位溢出。
同样是液位检测,如果是润滑油箱液位,就使用常开触点,油箱有油触点闭合。如果断线,表示无油,需要停机。
再比如,配药加水配制溶液,再把溶液通过底部加药泵加到生产线。高水位表示水箱满了,不再加水配药。就用常闭,断线也能保证药液不溢出。低水位表示无溶液,就需要停泵,否则由于泵缺液会损坏,就用常开,高于低水位闭合,表示可以运行。如果断线,表示缺液,就不运行加药泵。
同一个水箱,传感器断线失效引起的后果不同,所以就用不同的方式。实际上,还会安装一个中水位,靠三个水位开关相互监督矫正,不但能够发现断线故障,还能发现传感器本身故障,发现逻辑错误就发出警告信号。

楼主:
我个人的理解:
保护回路也尽量是用NC,但如果经过PLC或者其他仪表设备二次处理过的,NC/NO个人觉得无异。
启动,停止大家也都说了,但高压的合分闸却都是NO我还是没搞懂,是不是跟真空断路器本身的合闸线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