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 通讯问题

楼主(2020-06-17):
请问这种带符号的转矩指令该这么发,我发的01 10 00 04 00 02 04 03 E8 00 00 72 2C ; 就是10%的扭矩,返回数据正常,就是写不进去,同样数据不带符号的转速数据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带符号的格式有没有说明?
"返回数据正常",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返回的数据和例子一样正常,但是就是写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返回的数据和例子一样正常,但是就是写不进去
要通过通信方式给定扭矩,是否还有其他参数需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川U1000变频器,数据写下去扭矩值不变,但返回数据又和例子一样,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川U1000变频器,数据写下去扭矩值不变,但返回数据又和例子一样,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
应该还是有某个参数需要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