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机器运行中,12个变频器中一个突然一声巨响。拆开就是这样,这是第二次遇到了,18年时也遇到过一次,场景一样。
判断为夹层板子内部绝缘变差后直接短路了。此变频器已经使用10年有余。但电柜内有空调,电柜门是关着的,内部连灰都没有,非常干净。
可能还和设计有关吧,过孔的地方离得有点近。
维修方法是:切割了炸空的地方,把中间层(母线的负极)多余的铜片切掉点,和边上点位划开距离。此变频器为母线供电系统,所以上半部的板子上很多都是空余没装东西,线路大部分也是没用的。正极的铜片直接全部拔完,直接用导线连接。挖空的地方填上硅胶,然后剪一张绝缘纸铺上。
ok 完成了。完成的照片忘记拍了,就这样看看吧。
最最惊喜的地方是炸的这么厉害,除了一颗25A的保险丝断了外其他一个元件都没坏。18年的那次也是一样。

网友A:
丹佛斯?西门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6SE7016书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