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一行车上用的起重变频器英威腾CHV190-18.5KW,此为起重专用变频器,继电器设为抱闸控制。故障为不定时出现溜车现象,有时半月出现一次,有时两三天出一次。原因是抱闸在不该打开时却打开了,抱闸受变频器控制,变频器从0到9Hz时抱闸通电打开,当频率从高于9Hz再降到9Hz时抱闸断电抱死。故障出现时总是在晚上,白天不出现,附近有一大功率160KW变频器在晚上8:30启动,但此变频器与该变频器和接的不是同一个变压器,怀疑是干扰造成,于是做实验发现启动160KW变频器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溜车现象。是不是变频器坏了,该怎么修

网友A:
建议先检查你的抱闸的线路再做下一步检查,怀疑线路有时候有接触问题

网友B:
重载时9Hz时变频器输出力矩够吗?闭环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一般先检查或尝试调整相关变频器参数,如果这个变频器上有其他端子可以代替的话,修改参数,换一组抱闸继电器端子看看。

网友C:
“抱闸在不该打开时却打开了”,具体一点,是什么时候打开了抱闸。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抱闸打开电流设置的不合适,力矩低打开造成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闸在不该打开时却打开了”,具体一点,是什么时候打开了抱闸。
就是对行车不进行任何操作,抱闸打开出现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抱闸打开电流设置的不合适,力矩低打开造成溜车。
不可能是设置的问题,有时半个月都不出故障,行车24小时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闸在不该打开时却打开了”,具体一点,是什么时候打开了抱闸。
就是对行车不进行任何操作,抱闸打开出现溜车

。。。。。不进行任何操作,抱闸自己打开 ?

          诡异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变频器抱闸打开电流设置的不合适,力矩低打开造成溜车。
不可能是设置的问题,有时半个月都不出故障,行车24小时工作
是不是变频器里面抱闸继电器要坏,换一个变频器试一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抱闸确定是打开了,还是抱不紧溜车了?抱闸具体线路是什么?

网友F:
还得考虑是干扰问题,因为白天不出现溜车,只在晚上出现,晚上有大设备启动并运行,虽不使用一个变压器,但有可能共用一个电网,及同一输电线路。建议在变频器电源进线端加进线电抗器。因为不定时出现,说明控制电路 控制工艺 变频器是正常的,考虑是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线圈失电所致,往下考虑可能电网电压运行中出现凹陷所致。

网友G:
速度信号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
确定没有任何操作抱闸打开,可能是干扰
将启动信号传入抱闸回路,或干脆用外电路控制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闸确定是打开了,还是抱不紧溜车了?抱闸具体线路是什么?
经过仔细检查,确实为抱闸没有调紧,在变频器断电情况下,提升机提起重物,人为模拟抱闸打开再迅速抱死的情况下,卷扬机一直下落直到着地为止,调紧抱闸后故障不再出现。此贴可以结贴,给大家一个交代

网友H:
魔鬼藏在细节里

网友F:
魔鬼与简单有关 在你不注意 想不到之处。就像此案例,明明是抱闸松动,而不去往上面想。即便偶尔怀疑,也一带而过,而是往别处即变频器身上想,把问题复杂化。所以简单化原则是维修变频器的基本原则,也是一条捷径。

网友I:
典型的机修与电工责任互推,这也是电工要学好机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