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垂直安装。50的管道能装25管径的转子流量计和电磁流量计吗

网友A:
采取变径,也就是大小头形式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B:
只要不影响流量,流量计入口加一级变通就可以了

网友C:
估计不行.和管道设计商量一下,50的管子走的流量是多少.装上以后,影响工艺就毁了.

网友D:
不建议,尤其是变径或者异型管,流量计的安装有严格的要求,建议以对应厂家说明为准,下图为某品牌电磁流量计的安装说明的截图。
如果流速,流量在范围内,可以考虑在满足图例要求的前提下安装,多多咨询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取变径,也就是大小头形式就可以安装了
公司暂时没有25的搪瓷管道,在流量计前后直接加了个变径,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E:
管径相差那么多,你确定流量够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够哦。工艺改了。以前是30m3/h

现在改成1.5m3/h

网友F:
25mm管道,200L/min 是我自己用过的最大流量,折算就是12吨/小时

网友G:
工艺要的是流量,流量能满足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H:
一变径,流量就变了,影响肯定是有的,就看能不能接受。一般用流量计的地方都是比较精确的,还是按照标准来做比较好

网友I(2020-09-18):
在流速和流量允许的范围内是可以做缩径安装的。
杭州工考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