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气缸Y5动作的时候气缸却不到位(X4没亮),那就是异常了,就要报警了。现在就是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写?
Y5是气缸,X4是磁性开关。刚开始电机在原点过30MS后气缸Y5开始运动,到达指定位置触发X4亮,然后X4命令Y5返回。如果大于等于30MS后,X4没亮,则报警灯开始报警。 请问这程序要怎么写呢?

网友A:
30ms?有点太短.
你能判断的只是,从输出Y5开始,计时,多少时间X4触发,对计时复位,到时,报警.
只能从Y5发出时计时,考虑的是不动作,动作不到位,到位不触发三个故障.

网友B:
按照你的要求这样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的程序我是这样写的,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报警具体程序要怎么融入到这程序里。 大神能提供下具体程序看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Y5命令发出开始计时T300,X4常闭作为T300计时条件,当X4接通后,T300停止计时,设备动作OK。X4没有接通,T300计时结束,,T300作为报警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T是T200,不是T300,然后X4常闭作为接通条件是不可行的,因为X4常闭相当于接通状态,T0刚开始计时,和X4是否接通无关,结束状态要嘛是接通X4,要嘛是时间到。然后异常情况是T0大于等于30MS时,X4没接通,报警灯报警.比如夹子Y5卡住了,没动作,没有在相应时间里触发X4,就会报警。或者气压小了,速度调慢了,Y5运动位置不到位也是报警

网友C:
直接这样子行不行?

网友C:
直接用输出加信号检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PLC是FX1N的,你这是什么指令? 有点不理解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