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7):
请问下哪里有三菱plc的仿真软件下载!!!我想研究研究!十年前学的毛皮,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A:
三菱官网

网友B:
GX WORKS2自带仿真功能。

网友C:
https://share.yangbentong.com/5eec28bd392fa93082149cdf
这个肯定是你需要的。先下载下三菱的PLC教学软件,里面都是电脑模拟还有动画,了解下基本梯形图的编写和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载了。好像没有PLC不能模拟。。。还是我弄错了。。感谢大神指教

 另外。。有没有三凌PLC的指令代码表呀

网友D:
三菱可以PLC+触摸屏联网模拟调试(全部三菱产品),单独PLC或者单独触摸屏也可以模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