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频率设定下电机电流变化

楼主(2020-06-18):
今天做空载测试转速时,变频器调节到不同频率时,电流变化如下:
1 用钳流标检查电机电流,电流在低频时最低,一直到接近50Hz时候最大,此后又开始减小,功率和电流变化趋势一样
2 而变频器显示的电机输出电流却一开始就变得最大,然后随着频率增大一直减小,最后好像也和钳流标一致了
请问为何电流和功率最大值会在工频附近?
变频器检测电流和钳流标结果差异是因为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恒定转矩负载,各种频率下输出电流是相同的。低频电流较大是因为开启了低频提升功能,超过50Hz电流下降是进入了恒功率段。频率不同,变频器输出功率不同输入端电压不变化,所以输入电流开始小,后来大。超过50Hz电流下降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无法继续提高,电动机空载运行,励磁不够了,所以电流下降了,励磁损耗降低了,总输出功率也降低了,变频器输入端电流也就跟着降低了。

网友B:
普通钳形表是按工频50HZ设计的,测量非工频电流存在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检验的是输出电流
能解释下励磁不够,为什么电流会下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说在低频 0.6A 是错误的, 而实际变频器测量1.3A是正确的?差别这么大啊

网友C:
钳表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行吗?这钳表是能测谐波那种钳表吗?很贵很贵的那种?如果不是,钳表测不了变频器的输出电流的。因为它不是正弦波的电流,是谐波很多的那种输出电流。信变频器的显示值,也不信钳表的。

网友D:
恒转矩范围内速度变化都基本电流不会太大变化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电流还是看变频器显示的。钳形表测量的不准。变频器频率是变化的。钳形表是工频下的。

网友C:
普通电流钳表测不准,是因为它的频响太低了,如果是模拟的钳表(指针表的那种),就应该与变频器显示的数值对的上了。另外楼主的测试数据,反映出了电机在空载状态下电流的变化轨迹。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电流基本是满励磁下运行,超过额定频率,电机开始弱磁升速了。与原理相符。很不错。

网友F:
不知你是在什么样的负载情况下测得的运行电流?是恒转矩负载还是恒功率负载,还是平方率负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机是空载,输出电流负载分量很低,主要是励磁分量。空载电机等效为电感,感抗与频率成正比,频率升高了,励磁电流自然下降。变频器输出电流也就下降了,而输出电压不变,所以电机励磁损耗也会下降,反应到变频器输入侧就是输入功率下降,电源电压保持不变,所以电源电流就下降。如果你电机带了负载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因为负载分量占了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