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拿出来练练,一上就跳空开咋回事?

楼主(2020-06-18):
好久未练手了,上两天把三菱plc拿出来练练,想不到一上就跳空开,连试二次都这样,瞎摸中把它打开,版子中一只似整滤桥斗中间两脚会不导通情况,是不是这个元件不好上述故障原因之一,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有可能,但很少.

网友B:
空开跳你应该看是不是线路电流/功率过大导致

网友C:
如果是原装的新品,质量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
是不是接错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前辈,明天到单位再生捉摸

网友E:
注意检查接线

网友F:
FX3U的电源板?

网友G:
开关是好的吧!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了,楼主找到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