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8):
各位大神下午好,有个问题,如果要把plc的数据寄存器(比如D10)中的二进制数以十进制数的形式显示在触摸屏上,要做哪些组态步骤,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组态设备对上plc及其通讯方式,
组态点对应D10,选对数据类型格式,
在画面加数值显示
难道我理解错了?要很复杂的转换?

网友B:
直接设定显示地址,数据类型选整数不就OK了吗?
还需要啥?

网友C:
跟PLC寄存器中二进制没关系,组态里面直接选择数据输出格式为十进制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组态设备对上plc及其通讯方式,
组态点对应D10,选对数据类型格式,
在画面加数值显示
难道我理解错了?要很复杂的转换?
哈哈,要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楼主:
是否需要在plc程序中将D10里的二进制数转为十进制数再显示?

网友E:
FX3U 寄存器D中的数据正常监控时,是按10进制的
你触摸屏中数值显示元件的属性选择10进制的就可以了

楼主:
在西门子博途中有十进制可供选择,但是在MCGS的数据类型中只有“无符号二进制,有符号二进制,4位BCD,浮点数”,没有十进制这项,怎么选十进制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西门子博途中有十进制可供选择,但是在MCGS的数据类型中只有“无符号二进制,有符号二进制,4位BCD,浮点数”,没有十进制这项,怎么选十进制啊?

试试这两个  无符号二进制,有符号二进制  中的一个

楼主:
要求在触摸屏上以十进制显示,选择二进制行吗?

楼主:
各位大神请看,在MCGS组态的“添加设备通道”窗口的数据类型中,没有十进制这项,怎么办?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祝各位周末愉快